请教TL866 出现 这种情况怎办?

楼主(2014-12-08):
今用866读一个32脚的BIOS芯片49LF040如图总是不成功,校验,查控都一样。图上的一行红字提示芯片放错位置,或短路损坏。换了一个BIOS芯片N80802AB情况还照旧,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求解决。

网友A:
不插芯片是否还有错误提示?可能是编程器内部过流检测元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芯片是否还有错误提示?可能是编程器内部过流检测元件故障。

谢谢淘气宝师傅,不插芯片,按读取按钮出现提示:ID不符,检查芯片型号是否正确?引脚是否接触良好?。我上了个24类的芯片读写都正常。

网友B:
你这是主板的 BIOS吗?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主板的 BIOS吗?发错版块了吧。

罗工好,,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工吧?碰到了难题急,请原谅。

网友:
你这个编程器支持的不好吧

网友:
编程器不是很支持或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