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求助!

楼主(2014-12-08):
   一台联想V470大短,CPU供电MOS管和一个小八角的IC坏了,现在已经更换,CPU电压出来了,电感PL4301/4302都是1.1左右,但是电感PL4401没电压,不显示.....刚来了一台清灰笔记本,将U换过来,能显示了,PL4401有0.4V左右,时间太短,没办法长时间测试,这个正常吗?这组电感的电压本来就会和另两组不一样吗?有没有好心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cpu有没有更换过

网友:
看主板上还有短路不

网友A:
那是集显供电0.4正常。V470铁皮管烧后很大概率烧坏CPU,这是正常的。

网友:
那款机子很爱坏CPU的

网友:
cpu   肯定挂了   我修的没有不坏的

网友:
换片的这种MOS管有点难焊,确定焊好了没?

网友:
可能是集显供电

网友:
MOS管要焊好了还没出来,见意换个电源控制芯片试试。

网友:
0.4V是正常的,集显供电,CPU集显应该是短路了,换CPU吧

网友:
能显示就可以啦,你还想怎么样?

网友: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换个CPU CPU 坏了也会影响电压偏低

网友:
集显供电 那是0.4 正常    要CPU跑码读内存后才会出这个电压  你的CPU明显让烧了

网友:
既然换U都显示了,那电压一般都正常啦

网友(2015-01-07):
这个是正常的 可能别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0.4是正常的,另外这SB机子只要大短,CPU99%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集显供电0.4正常。V470铁皮管烧后很大概率烧坏CPU,这是正常的。

说的对,修过这机器,亲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 修过这机器,亲测过

是,后来换个U好了,开始以为是这个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后来才发现,这个电感与另两个不相通,定个U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