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联想B460大电流,不是铁壳,这个或许也是比较常见的!

楼主(2014-12-08):
昨天下午接修一台联想B460,一代I3的,hm55的桥,是同行的,插电直接大电流,这个机器的通病大家都知道,拆机后测了上下铁壳的d级阻值都正常,单测上管d级,阻值002,刚开始以为又是铁壳引起的,将两个都拆了再测还是短,看来不是铁壳的问题,这是想起了论坛里有个前辈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6735-1-1.html)和这个主板是一样的,原因是3.3v待机的滤波电容c689引起的, 于是先找这个,果然这个电容用表笔一碰居然表面都碎了,拆掉在测就不短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今天在论坛里看还有个前辈发的帖子也是关于这个电容的(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058),这个出现的概率也许没有铁壳高,以后碰到这个机器可以先看下这个,毕竟这个简单!

网友:
顺便向两位前辈致敬

网友:
上管U66  D是没电压是吧

网友A:
楼主这个醒提的好啊!遇到B460系列的一般毫不犹豫的拆铁壳管,下次应先检查滤波电容再拆铁壳管吧。

网友:
上管和隔离保护都没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醒提的好啊!遇到B460系列的一般毫不犹豫的拆铁壳管,下次应先检查滤波电容再拆铁壳管吧。

是呀!习惯成自然,下次真得注意点了。

网友:
先检查滤波电容再拆铁壳管…。

网友:
楼主说的 情况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还没遇见过,    一般都是修铁壳的

网友:
收藏了,维修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好参考,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B460,也是大短,拆除几个CPU供电滤波电容,铁壳上下管,上电待机还是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