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为什么显示屏修好还是。。。。。。。。。。求大神

楼主(2014-12-08):
为什么显示屏修好用5个小时  只要不关 就好  一关再开机就屏幕显示灯亮了一下就灭了 再开就开不启了

网友:
就是修好测试几个小时就没问题    可是一关再开    ........指示灯只亮一下就灭了  在开就开不起  其实什么都没换   就拆一装  测量供电有的     现就只这问题

网友A:
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 重点检查者两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 重点检查者两个地方

谢谢  灯管检查了  那就高压板了

网友:
你修的什么地方啊  不会是直接去的保护吧

网友:
既然亮起来就正常  估计高压灯管都没有问题  重点检查电源  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我觉得程序的可能性大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