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671G(技嘉代工ga-t671me)主板诊断卡显示D4

楼主(2014-12-08):
联想L-S671G(技嘉代工ga-t671me)主板诊断卡显示D4,不上内存一直长叫报警,上了内存一样长叫报警。已经刷了BIOS ,刷了几个BIOS也是一样,上电测试内存的工作条件如下:电压:1.8v正常;内存SPD供电:3.3v正常;内存参考电压:0.9v正常;内存时钟信号六个:打阻值正常;内存的总线电压SMDATA、SMBCLK:3.3v正常。内存的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过内存,cpu也换了,下一步怎么弄?

网友:
  内存电压都正常的 就直接干北桥了吧

网友:
最好打一下内存线路的值

网友A:
我也觉的,内存基本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就动桥  这个桥,很多时候,南桥比北桥出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的,内存基本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就动桥  这个桥,很多时候,南桥比北桥出的问题多

这个桥是哪个桥?

网友B:
桥开焊了加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开焊了加焊吧

南桥加焊了,一样不行!

网友C:
加焊北桥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焊北桥一样的!!!

查下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都满足,换桥吧,或者不修了

网友E:
干桥啊  我有一块V星的G41就是和你那个一样的问题 干桥后解决

网友F:
io芯片换下看看哥哥

网友G:
插糟清理干净了,换内存吧,条件都满足,BIOS也弄过了,压下桥或打阻值吧,看有没有空焊的,不行的话还不放弃就换个io吧。再不行就不要修了,我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都满足,换桥吧,或者不修了

条件都满足,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桥啊  我有一块V星的G41就是和你那个一样的问题 干桥后解决

你干了北桥就好了?换了还是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芯片换下看看哥哥

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糟清理干净了,换内存吧,条件都满足,BIOS也弄过了,压下桥或打阻值吧,看有没有空焊的,不行的话还不放 ...

你们是咋清理插槽的?内存早换过了,阻值测了数据线中有两个不一致。北桥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