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k42ja通病

楼主(2014-12-08):
K42JA 开机不显示。电流1.2.单根内存有时能显示。双根内存不会显示。原因就是一个电阻PR8306变小。原来是18K.现在变成5K。换成10K以上就好了。

网友A:
现在机器好多通病     这个电组 正常是16k的

网友:
楼主  电阻在上面位置啊

网友:
过几天还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这位置.是吧.通病来的

网友:
不通电也有通病啊!!

网友:
这个机器  论坛上好多这个帖子

网友:
有图先收藏起

网友:
早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电阻变大,开路很常见啊,电阻变小外观有变化吗?

网友:
这个通病起码100报价

网友:
这个也算通病?

网友:
任何人都可以给这个图和boardview

网友:
遇到过一个换了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遇到过花屏的换了显卡显存还是一样。。。。。。

网友:
怎么查出来的,能把思路和过程发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换个这个电阻,没能解决问题。图纸上市18k,貌似厂家装的就是5k,而非变成大小刚好是5k的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不装也可以

网友:
我的机子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唉。。。
上去去维修店,说是要3、400才能修好

网友:
这确实是通病 我去年的时候 发现的 故障是电流到1.4左右 不动的 搞这个电阻 就好 换10K的 搞定 4台了 没有返修的

网友:
好经验啊!遇到试试

网友:
楼主怎么不发个图,谁知道在哪里啊

网友:
骚年!你——着相啦

网友:
是啊着相啦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电阻变大了吗

网友:
现在修机器怎么都是靠通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器好多通病 这个电组 正常是16k的
我记得图纸上貌似写的是18K的电阻啊

网友:
还真的是没有修过这个问题的,不错。

网友:
华硕的机子 对电容选材总是缺斤少两的 所以才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嗯 这个电阻是爱出问题

网友:
还有电阻会变小的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也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希望以后的笔记本多出点这类的问题 好给我们这些做维修的一活路。
我是不是有点坏啊

网友:
下次修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