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55 开机掉电 不跑马

楼主(2014-12-08):
跑 0.80 0.90  掉电  加北桥 不行。换cpu 也不行。 后来是pu803 坏了  换之修复

联想g455_NAWA1 LA-5971P.pdf

网友A:
+2.5VSP电压?AMD的?

网友B:
AMD的这个电流没到桥那,现在虚焊的又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SP电压?AMD的?

G455 不就是amd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这个电流没到桥那,现在虚焊的又不多。

是啊  当时想也没想就上炉子加了   欠考虑

网友:
一般碰到的都是北桥虚焊问题,没碰到过这个问题,以后要注意咯。

网友:
没有修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C:
怎么知道 pu803 坏的 是无输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知道 pu803 坏的 是无输出嘛!

就是有输入 无输出

网友:
VDDA 2.5V吧????

网友:
很少见这种问题

网友:
2.5那个电压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是运气,还是思路??     实例受教,遇到就好办老!

网友:
pg不正常  导致掉电  后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