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最奇怪的联想G465C ,各种奇怪问题……

楼主(2014-12-08):
    一台联想G465C 外地客户发来,不上电,拆机发现电源口保险被人为断开,接上发现能上电了,不显示,摸到内存有点烫,换内存显示了。想想这机器也太简单了吧。问题从此开始。
    进系统发现装了百度杀毒,金山毒霸,瑞星,QQ管家四大金刚,进系统3分钟多,给他清理一下吧,触摸板不管用,拿鼠标,3个USB口都不管用,进BIOS恢复出厂。换硬盘装系统排除软件问题,依旧。
    拆机修USB吧,测对地阻值两个数据700多,5V供电脚也正常,正好有个同型号的料板,对调一下BIOS,依旧。自此开始,先后换了南桥,IO,时钟芯片,USB口供电转换芯片及滤波电容。依旧。
    仔细测试发现这机器远不止这一个问题,开机进BIOS,键盘正常,但是只要一启动系统到启动选择菜单,键盘上下就不管用了,直接断电导致出现的F8进安全模式那里键盘也不管用,直到进入系统,键盘,触摸板,USB口,都不管用,但是并没有死机,插网线能链接网络,按开关能正常关机。

        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搞了一天了,没有进展,郁闷中……

网友:
这种问题也碰到过,最后换板才搞定

网友:
楼主,楼上说的太对了,不过你的主板问题确实太多,你先理清楚,USB不能用,是检测不到?还是无法识别? 用光驱启动PE试试呢

网友:
同求呀。我也有台老是滚动条滚呀滚。滚几小时都在滚。。关机在开就过完logo不关机了。反复。要冷了在开又在滚呀滚。

网友:
看得人不少,说话的人不多啊,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大家讨论讨论嘛

网友:
怎么感觉也像是软件问题,若真是硬件问题就不好修了,楼主不妨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板,南桥都换咯

网友:
说的 问题太多了 没见过

网友:
换 cpu试试

网友:
问题太多了把,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