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 ZQ9板号DAOZQ9MB6CO REVC和方正的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14-12-08):
Acer4738 ZQ9板号DAOZQ9MB6CO REVC和方正常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人知道啊。找不到方正的这个图。但是看有人用这个主板的BIOS可以代换着用。

网友:
方正的410 板号也是DAOZQ9MB6CO

网友:
不一定啊

网友:
你看看bios芯片一样吗

网友:
打开图纸对下码!看看喽!

网友:
图片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
是一样的,完全可以用ACER的BIOS。

网友:
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机通病就是进系统会掉电的,刷BIOS会好的,不好就换CPU下面三个330电容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发这个机子的BIOS与图纸

Acer Aspire 4738G_QUANTA_ZQ9.pdf

网友:
是一样的  logo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