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Macbook pro A1286 装上WIN7

楼主(2014-12-08):
笔记本:Macbook pro  A1286

此笔记本本来是内置光驱,客户把内置光驱改成了固态硬盘。
现在是2个硬盘了。

我按通常线路走法。
第一步
打开BOOT CAMP 助理
提示“您需要光盘驱动器来安装WINDOWS。 请为您的电脑连接光盘驱动器。您不能使用远程光盘驱动器来安装WINDOWS。”
我接入外置USB光驱之后此提示就没有了。

下载了“从APPle 下载最新的WINDOWS 支持软件” 到U盘之后

我进行选择“安装或移除WINDOWS7或更高版本 ”
分割出了WINDOWS分区后重启。

我选择USB光驱进行引导,出现了白苹果卡住“usb光驱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

我又采用了网上的“USB安装教程”
出现USB也是引导不了
还是安装不了系统。

现在没有招了,各位给个招吧!!!!

apple 安装windows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9354-1.html

网友A(2015-09-29):
楼主后来怎么弄的,好了吗

网友(2017-04-17):
这个只能用内置光驱了,A1278,A1297,A1286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来怎么弄的,好了吗

这个机器可以使用内置光驱进行做系统,是可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