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A78L M LX3

楼主(2014-12-08):
华硕 M5A78L M LX3 冷机第一次点 正常点亮后半分钟后就变一直反复重启 、 谁遇见过吗
华硕

网友:
先处理内存金手指,再按压南桥,不行加焊。

网友:
桥开焊了加焊试试

网友:
有遇到过反复重启,换南桥好的。

网友:
反复重启也有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