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64不充电,已解决

楼主(2014-12-08):
pr80无穷大,换了一个33欧的解决。不知道为什么,求教,板子是我修的,但不知到为什么

网友:
PS-ID适配器检测脚吧

网友:
33欧电阻长时间通电温度过高损坏了呗。属自然损坏!

网友:
料件不良照成的

网友:
这里出去两个没装的元器件,
这就是DELL的适配器中间针。DB_PSID
原理:当适配器中间针通过电阻PR76,在经过电路转换连接EC。当适配器连接适配器的额中间针电压大于5.3V是,经过PR71PR91分压,控制PQ12导通,从而PQ11截止,起到保护作用。也就是检测到适配的电压不正常时,(因为DELL适配器的接口内不是有一个芯片的)会通知EC不去充电。
原因:你这里电阻PR80变无穷大,了那么EC始终检测到3.3V 高电平,不会去给电池充电的。要是充电这点应该比3.3V小。

网友:
就这样被楼主秒了?

网友:
请问电路中PR87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电阻为无穷大了还能开机? 这个是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连接EC的,如果EC检测不到适配器,应该不能开机才对啊

网友:
学习了,小白多看看大家怎么维修怎么分析发现问题

网友:
路过,学东西的

网友:
值得研究学习

网友:
你是咋查到这了

网友A: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是怎么查到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还能查到这个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是怎么查到的

二修板,上家换过pq12,所以我没什么思路,跟着上家的思路修的

网友:
我也不太理解,高手出来诠释下了哦

网友:
不知道  原因能修好 就是本事

网友:
过程不重要。能收到钱就好

网友:
能修好就好了。。。还要知道那么多做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