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红屏秒杀

楼主(2014-12-08):
机型:acer5755G

故障描述:开机屏幕偏红

接到机器,客户说我的机器开机颜色不正常,我自己买了个屏线试了下还是这样,你给我看看,
虽然说客户的话不可信,但是姑且认为他已经经换过屏线了、所以排除屏线。当时第一反应是屏本身有问题、于是换了一个屏
涛声依旧
由此可以判定是主板问题。

           拆到一半,测量屏接口的条件,主供电正常、然后去测3D3V_S0发现也是正常的、心想既然是缺色、开始打RGB信号的对地阻值、由图可知14脚、15脚、28脚为时钟信号、16脚、19脚、22脚、25脚为接地,所以打对地阻值发现17脚、18脚、20脚、23脚、24脚、26脚都是正常的,但是21脚LVDSA_DATA1_R#对地短路。于是去查这个信号是由什么发出的
            发现是由桥直接发出的、 既然是从桥本身直接发出的可以判定为桥内部损坏。再看看这个桥的型号是SLJ4P
            于是从料板上找了一个相同型号的桥、用BGA更换上去。用示波器打EDID信号、发现已经开始读屏
          开机发现颜色正常。。。

网友A:
用示波器维修还是很快捷的

网友:
挺不错的,这个信号很多人会以为直接到达显卡了,以前看过这样的故障,都是把桥换了才发现这个信号其实是到桥的,HM65的桥还是蛮容易出问题的呵呵

网友:
嗯,很清晰的检测思路。

网友:
这个现象到是经常碰到,由桥引起没碰到过,白屏就有修过是北桥

网友:
请问这个机器的型号 我也遇到过没有修上 可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维修还是很快捷的

他这个故障判定不需要示波器 只是在维修后辅助了一下 ……

网友:
这个问题就这样被楼主秒了?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  能弱弱的问一下EDID这个测量点在什么地方吗

网友:
hm65吧  是秒的吗

网友:
故障比较直观,但楼主思路正确,没走弯路。

网友:
嗯,桥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羡慕楼主哦!

网友:
修过一台也是显红色不过是显卡坏了,楼主这个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水平不过,赞一个了,最近有点忙,都好久没发维修经验了,惭愧啊!

网友:
清晰思路。就是BGA做完看起来好恶心

网友:
这个吃过一次亏了,换显卡不行后面看图纸才发现是南桥

网友:
一般都会想到显卡,现在发现自己好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