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待机0.027触发指示灯亮0.537-0.425之间跳动板号BM5238_VER1.2 NCP6132A

楼主(2014-12-08):
修到一台联想N480笔记本I3 ATI独立显卡待机0.027触发指示灯亮0.537-0.425之间跳动板号BM5238_VER1.2 ,测了一下各电感数据如下:
PL15 PL16CUP供电:0V
PL12桥供电:1.80-0.95之间跳动
PL17VDDC供电:0.90-0.40之间跳动
PL9内存供电:1.5-0.85之间跳动
PL83.3V供电:3.3V
PL75V供电:5V
从以上数据看CPU无供电,内存\VDDC\桥供电都不正常都是跳动的,只有3V 5V供电正常,有谁碰到过这个问题上来说下。

网友A:
首先把内存的供电修出来。内存\VDDC\桥供电都不正常都是跳动的!找它们的共同取自哪里供电的。

网友:
我去~~你这简直赤裸裸的灌啊.

网友:
谢谢提醒,CPU无供电、内存供电跳动我测了一下数据
CPU供电集成块NCP6132A
1脚VCC供电(+5VRUN):4.95-2.78V跳动
2脚VDDBP供电(+5VRUN):4.95-2.78V跳动
4脚VRM_EN开启:0V
5脚VR_SVID_DATA串行数据:0V
6脚VR_SVID_ALERT#串行通道:0V
7脚VR_SVID_CLK串行时钟:0V
8脚VB00T自举:0V
9脚ROSC自主循环恢复:0V
10脚VRMP供电:19V
11脚VRHOT#过热保护:0V
12脚VRDY伺服报警:0V
48脚CSPZA供电(+5VRUN):4.95-2.79V跳动
从数据看很多脚的电压都不正常,特别是1、2、48脚供电脚都在跳变,都是由+5VRUN供给,查+5VRUN来源是由+5VALW经过PQ38转换过来的,由RUN_ON控制,测RUN_ON在3.3-1.75V跳动+5VRUN也在跳动不知
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内存的供电修出来。内存\VDDC\桥供电都不正常都是跳动的!找它们的共同取自哪里供电的。

内存供电跳动我测了一下数据,内存供电集成块UP6163AG(图纸为RT8207)
11脚S5(SUS_ON):3.3-1.75V跳动
12脚TON供电:19V
14脚VDD供电(+5VALW_LDO):5V
2脚VTTSNS总线终端电压:0V(好像不正常)
24脚VTT总线终端电压:0V(好像不正常)
13脚PGOOD(1.5V_PWRGD):3.3V
4脚MODE(+1.5_OUT_J):1.5-0.85之间跳动
8脚VDDQ(+1.5_OUT_J):1.5-0.85之间跳动
从数据看11脚S5由SUS_ON供给电压一直跳动,4、8脚内存供电也在跳动,为什么SUS_ON一直在跳动不知道原因,是先修SUS_ON,还是先修RUN_ON????有谁知道上来说下。

网友A:
RUN-ON、SUS-ON两信号电压跳动应是故障根源,查这两信号的发源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RUN-ON、SUS-ON两信号电压跳动应是故障根源,查这两信号的发源地!

谢谢回复。今天查了一下SUS_ON\RUN_ON的来源,它们是由I\O IT8518E-CXA的83、82脚发出,查了很多资料要想83、82脚正常需要收到南桥SLP_S3#、SLP_S4#、SLP_S5#、ALW_PWRGD这几个信号,测得数据如下
IT8518E-CXA
84脚ALW_ON总是_开启:3.3V
83脚SUS_ON延缓_开启:3.3-1.75V跳动
82脚RUN_ON跑_开启:3.3-1.75V跳动

66脚PM_SLP_S3#:3.3V
68脚PM_SLP_S5#:3.3V
124脚PM_SLP_S4#:3.3V
98脚ALW_PWRGD总是电源好:3.3V(由侍机蕊片TPS51125A 23脚PGOOD发出)

从以上数据看,南桥SLP_S3#、SLP_S4#、SLP_S5#、ALW_PWRGD发出这几个信号都正常,但是为什么I\O收到南桥而不发出正常的SUS_ON、RUN_ON,难道I\O坏了??于是换了一片全新的IT8518E-CXA上去,故障还是一样没变,晕了,没有思路了,有哪位给点思路。

网友:
图纸发上来啊

网友:
修内存供电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谢谢“爱尔思坛 ”朋友给的提醒在更换了I\O不行的情况下在论坛里逛了一下,发现电压跳动除了蕊片本身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负载过重或有短路。
那么说SUS_ON\RUN_ON 后级负载可能有短路哦,那先查SUS_ON后级还是先查RUN_ON后级捏?看论坛有的贴子说先有SUS_ON后有RUN_ON,那就先查SUS_ON吧看图纸SUS_ON只去控制内存这一个地方,上面也测到内存集成块2、24脚电压也不正常,是不是内存集成块有问题捏报着试试看的想法用一片全新RT8207代换上去,插电触发电流一直升到1.573A,心中一阵暗喜,这时测了一下2、24脚电压已经升为0.75V了,11脚S5(SUS_ON)电压为3.3V,接上屏幕亮了有图像了,修好了!
以下是在次测量正常时的数据。

CPU供电集成块NCP6132A
1脚VCC供电(+5VRUN):4.95-2.78V跳动  <正常5V>
2脚VDDBP供电(+5VRUN):4.95-2.78V跳动 <正常5V>
4脚VRM_EN开启:0V <正常3.3V>
5脚VR_SVID_DATA串行数据:0V <正常1.06V>
6脚VR_SVID_ALERT#串行通道:0V <正常1.06V>
7脚VR_SVID_CLK串行时钟:0V <正常1.06V>
8脚VB00T自举:0V
9脚ROSC自主循环恢复:0V <正常1.03V>
10脚VRMP供电:19V
11脚VRHOT#过热保护:0V <正常1.99V>
12脚VRDY伺服报警:0V <正常3.3V>
48脚CSPZA供电(+5VRUN):4.95-2.79V跳动 <正常5V>

内存供电集成块UP6163AG(图纸为RT8207)
11脚S5(SUS_ON):3.3-1.75V跳动 <正常3.3V>
12脚TON供电:19V
14脚VDD供电(+5VALW_LDO): 5V
2脚VTTSNS总线终端电压:0V(好像不正常) <正常0.75V>
24脚VTT总线终端电压:0V(好像不正常) <正常0.75V>
13脚PGOOD(1.5V_PWRGD): 3.3V
4脚MODE(+1.5_OUT_J):1.5-0.85之间跳动 <正常1.5V>
8脚VDDQ(+1.5_OUT_J):1.5-0.85之间跳动 <正常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