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亮,v470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4-12-08):
g450换ibm南桥好了,电流跳的很好就是不亮,换南桥好了。v470是hm65看着有点鼓,换了就好
掉电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不知道 你说的是不是 通病了

网友:
这是发帖吗

网友:
LZ发帖有点厉害

网友:
470是hm65看着有点鼓,换了就好?你是用眼睛测电路啊?

网友:
这简直太无语啦,怎么测的

网友:
大神。照你这么修发财了。

网友:
南桥鼓包 了 是短路了把

网友:
还是南桥的事啊

网友:
g450换ibm南桥好了,电流跳的很好就是不亮,换南桥好了?
这个说说换桥的原因是个经典案列 !

网友:
CPU供电的电容 换一个试试看 我碰到过

网友:
g450换ibm南桥好了,电流跳的很好就是不亮,换南桥好,这个应该是通病,我遇到过两个,当然杀显卡也不行,

网友:
这算是发图么

网友:
没有别的说明?

网友:
这有什么好发的呀

网友:
没说什么。就是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 楼主写的也太简单了

网友:
你不是用的三斧头把

网友:
简单明了,一看就懂

网友:
老兄。。。你这个也发的太简单了吧。。。毫无过程。。。。。

网友:
楼主就不能说说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最起码要把故障现象说一下!

网友:
楼主是来赚分的吗?

网友:
原来维修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遇见多台

网友:
运气太好了全部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