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数的移动硬盘密码忘记了有办法破解吗?

楼主(2014-12-08):
由于放太久密码忘了。。。我是用西数自带的密码软件加密的,请问有什么办法清除密码吗?或者把里面的数据复制出来也行,谢谢各位老师了!
硬盘

网友:
第一个PC3K
第二个效率源

网友:
需要用专业工具还能恢复里面数据

网友:
1、把你自己可能设为密码的全写出来,一个一个试。重要的密码,最好做个备份。备份是个好习惯。
2、打西数的客服电话,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3、有条件,试一下2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