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总结联想Y470经典通病、大家还可以一起探讨。

楼主(2014-12-08):
插AC大短路,基本上是屏幕供电19V的滤波电容短路,还有一个不常见的通病就是 显卡可以识别打不上驱动,(一般都是N卡的主板GT550M)都是显卡1.5V辅助供电坏了,场管不导通,
这两个故障 都是比较挣钱 又好修的故障,不知道大家可遇到什么新通病了没有,
显卡
通病

网友:
目前遇到的也就楼主所说的

网友:
显卡容易坏

网友:
我也修过电容短路的

网友:
跟Lz说的一样,没有发现其它的通病

网友:
滤波电容短路的遇见过!

网友:
以后留意一下 我都是修好就好了不去记得

网友:
PCB板漏电。

网友:
这两个问题我修了好多了,都是送钱来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一般都是不触发的机器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y470,,开独显死机,客户非要独显,,网上查了,u47s级1.5 d级1.5v,正常啊,,说有一处短线,连了ok,怎么感觉偶尔反应迟钝,,

网友:
反正到现在遇到的就是这2个问题哦。

网友:
我有一台开机无显的啊,有时开机还能显示呢,但就是有时掉电呢,不知道有谁修过这种现象

网友:
楼主 谢谢了 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收藏了,维修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

网友:
这个也碰到好多了,捡钱

网友:
师傅们 能告诉我 辅助供电该怎么查么‘ 1.5V 是哪里的 1,5V 由谁产生得

网友:
不认独显的好像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不过这个机底壳容易坏倒是很多

网友:
都是遇到这样问题多

网友:
等遇到这机器试试

网友:
电源口附近螺丝孔容易大短,烧漏

网友:
上次遇上Y460 打不上显卡驱动 没仔细查显卡辅助供电 不知道和Y470一样?

网友:
也有独立显卡不认的

网友:
滤波电容短路的遇见过

网友(2015-01-12):
楼主请问1.5V辅助电源是什么东西?

网友:
Y470分两种的,一种是N卡,一个是A卡,N卡就是LZ所说的。A卡的就修到一次,开机灰屏,换了个桥就好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这2个问题。没捡到钱

网友:
哇 楼主 说得精辟

网友:
联想Y470 不认独显和声卡是什么原因啊,大家碰到过吗

网友:
故障并非所有机子一样,通病不过是故障率高罢了

网友:
1。5V供电管是哪个呀

网友:
就显卡供电通病

网友:
还有通病D壳爱坏 蓝屏

网友:
我还都没有碰到过啊,学习了啊

网友:
上次遇到过没有修好。晕死

网友:
只遇到过电容短路的,显卡供电的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1.5V辅助供电能否说一下

网友:
第二个通病是显卡缺少1.5V的供电,导致显卡打不上驱动,一般就就加焊显卡

网友:
目前这型号的机器好像就这两个故障多一点。显卡坏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