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700 花屏、分屏

楼主(2014-12-08):
如题,V3700花屏并分6个屏。一开始就是换全新的631上去的,没几天,客户讲没修好,现象又是一样的,遂怀疑BGA没做好,又换回老的630,又是用一段时间恢复原来现象。
现在又换了个取下来没用过的630,并连显存一起更换了,这次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现象无变化,原来两次至少搞完BGA能正常用几天。
一时不晓得问题出哪里了,要慢慢排查了,有哪位大哥解决过这个问题的,分享一下?

网友:
显卡  弄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考虑下屏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排查除主板以外的外部连接~然后看看外切~最后研究显卡以及显存问题~~或者其他部件,比如内存,这种不稳定故障最费时费力!所以要耐心排查!新人见解!不敢妄言!仅供参考!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屏幕码片问题

网友:
检查检查显卡或者屏,

网友A:
没见楼主说接外屏是什么现象啊!难道没接外屏试吗?显卡问题点多数,但如此反复也应考虑其它方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楼主说接外屏是什么现象啊!难道没接外屏试吗?显卡问题点多数,但如此反复也应考虑其它方面了。

外接屏幕同样花屏
按照一般处理,肯定是显卡或显存了,相信99%的维修工都是这样认为

网友:
换改良芯片吧

网友:
显卡吧 通病

网友:
应该是显卡。然后也有可能你主板现在脱点了。  或者旁边小电容电阻搞丢了。 有时候背面就会有电容爆飞掉。

网友:
这种机子显卡很容易坏的

网友:
我遇到过 显卡的问题 bga后变好

网友:
我弄过一般显卡较多,我们用的都是631显卡,也不排除屏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又找了两颗显存换上,不花屏了,就是不知道能给客户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