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元示波器DS1054Z设置

楼主(2014-12-08):
普元示波器DS1054Z设置问题如图:每个通道的参数都按过试了。有相同示波器或一个系列的
请看看你们的是不是有类似问题:参数显示不跟选择相应的通道走,这样很不方便看各个通道的参数。

网友A:
这是设计的结果,不是设置的了的。

网友B:
给你这个参考一下吧!仅供参考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这个参考一下吧!仅供参考哈!

谢谢,不是这个。
要的是怎么设置示波器参数能跟着选择通道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不是这个。
要的是怎么设置示波器参数能跟着选择通道走。

只要全都设置正确了就没问题啊!先摸索怎么去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计的结果,不是设置的了的。

好像记得买来时是正常的,自校准还是恢复默认设置后就不行了。

网友:
显示的参数是可以设置的,有很多个参数可以选择,也可以选择这个参数是哪个通道的

设置方法:按Measure,信源、电压、时间三个选项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全都设置正确了就没问题啊!先摸索怎么去设置吧

问过卖家,说是这样的,就想上来问问有这个示波器的朋友,看看他们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D:
你这个跟我的好像差不多啊,我也不会设置,要是你会了,告诉我下。QQ:1358846840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  看看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跟我的好像差不多啊,我也不会设置,要是你会了,告诉我下。QQ:1358846840

意思是你的也一样?难道出厂就这样的?希望厂家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你的也一样?难道出厂就这样的?希望厂家改进。

这个是要自己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