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05开机报警3长2短档74 不亮是哪的事?S

楼主(2014-12-08):
联想 G405开机报警3长2短档74 不亮是哪的事?  有点进水,但没断线和坏元件,用电源测电流能跑到 0。26A     测所有大电感上都有电压, 用测试卡能走2-3个吗 ,到74停,去上内存和安上一个样。。。。。
谁有这个本的BIOS 主板只有一个桥,只有一个BGA 板号LA-9912P 1。0

网友:
没遇到过,走了几个码了,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等基本外围条件。

网友:
不是不过内存,压根好像就没找内存。。。。

网友:
先多插下内存,不过的话,在考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