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下是哪个硬件出问题

楼主(2014-12-08):
新装的电脑用了2个月突然黑屏了 然后开机显示器没信号我试着插在集成显卡上也没有信号只有拔掉独显再插集显才有信号 但是开机就卡在主板LOGO界面了 除非拔掉硬盘数据线才能进BOIS设置 当时我以为电源不够特意买了个550W的电源 我把主板拿去售后检测说没问题给我刷了下BIOS问题依旧 后来我换了别人的主板试了能正常开机 就是用这用这会突然关机 请问是哪个硬件出故障了主板是华硕B85m-g的 显卡是蓝宝石7850的内存条是新的4G*2根

网友:
硬盘短路吧,把硬盘放别的机器上试试

网友:
我试过了 能读取里面的内容 就是有时候会自动关机

网友:
看起来像是显卡和硬盘都挂了

网友:
系统最小化测试,先集显再独显,一点点添加硬件,挨个排查。

网友:
其它硬件不变 我换了块主板能正常启动使用的 就是有时候会自动关机

网友:
整机拿到专业的维修部门去维修吧

网友:
主板在华硕维修站 等返回我再装上去试试 不行他们叫我把整机都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