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la-6884p时显时不显,板层漏电维修一例(图文并茂)

楼主(2014-12-08):
前几天发了一个三星的维修案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498-1-1.html看在广大维友们狂加分的份上,在此,我再抽点时间出来再发一个板层漏电引起的时显时不显的案例,好了,废话不多说
机器:联想y471a 板号:la-6884p
故障:时显时不显,二修,同行说他刷过bios,换过南桥、ec故
      障一样,有时候开机丢在哪里过半个小时就能显了
实测:开机电流为0.4到0.5之间跳变,这电流应该是缺电压吧,但        没起保护,拆机吧,先上几个图

看来这同行还挺老实的

先打开时序图瞄几眼吧,把主板所有的电压都量了一遍,最后发现只差cpu电压没出来,看来一下cpu供电芯片为95831,难怪同行会干桥刷bios了,95831受控于SVID总线,南桥和bios都有影响,我记得月饼的帖子好像是有提到过95831的工作原理的,说错了请拍砖

     好了,步入正题,话说bios和南桥都被轮了,95831却没换?我换一个不就完事了?别想太多,哥不是那么冲动的人,虽说上一下家修电路技术不行,但是做桥的技术可以说得上是炉火纯青的地步了,我就不怀疑它了,直接测量95831的条件,供电什么的都正常,当我万用表捅到第七脚VR_ON开启电压的时候,发现新大陆了,居然为零,查了一下图纸,这信号来自于EC,看了一下时序,要开启CPU电压之前,必须要收到VGA_PWROK

实测VGAPG为3.3V,而这一信号进了南桥,没进EC
唯一的线索又断了,心里顿时拔凉拔凉的,唉,按经验来修吧,把ec的信号一个一个的看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看了半天,还真有一个值得怀疑

SA_PGOOD 拿表笔捅过去,发现还真有猫腻

1.47V而且有点小跳变,没错,应该就是它了,凶手已经浮出水面了,追查来源

来自于一个rt8209b的芯片,既然有一点多的电压,那芯片应该是正常的,但也有怀疑,看到板上有好几个rt8209b,懒得查了对换再说,对换以后还是一点多伏的电压,看来还是得乖乖的查吧,这一信号的零件不多,芯片本身已排除,那么上拉电阻PR609是最重的怀疑对象了,拆下来量了一下,9.9k有一丢丢的误差是正常的,上拉正常,那么还有一个怀疑就是EC了,那就翘墙脚吧,把EC的108脚翘了起来,再测SA_PGOOG电压,尼玛,怎么还是一点多啊!看来只剩下一种可能了,那就是板层有漏电了,再看这信号有经过PR611,去掉,再测rt8209b第六脚

呵呵,哥笑了!电压恢复3.3v,既然这一线路存在有漏电,那么我就干脆把它给废了吧,直接从rt8209b第六脚飞线到ec翘起来的108脚,上屏,上电

奇迹出现了,反复开关机几次,正常,装机

至此,维修完毕,发帖完毕
请大家不要回复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什么的,一万个谢谢还不如一个评分来的实际,你们觉得呢?

。海绵宝宝。 + 5 赞一个!

网友A:
楼主这里废了指的是直接割断rt8209b本身6脚与PR611上拉电阻一端中间相连的线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废了指的是直接割断rt8209b本身6脚与PR611上拉电阻一端中间相连的线路吗?

PR611不是上拉电阻,是连接io108脚与rt8209b第六脚的电阻,就是这一线路漏电,帖子有说的

网友C:
SA_PGOOD 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R611不是上拉电阻,是连接io108脚与rt8209b第六脚的电阻,就是这一线路漏电,帖子有说的

明白了,这个电阻相当于跳线连接作用 ,这里线路漏电可以直接去掉PR611电阻进行飞线。

网友D:
1、SA_PGOOD 信号是干什么的???
2、楼主为什么直接就感觉是此信号引起的???

网友:
像这样的板子很难修的我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SA_PGOOD 信号是干什么的???
2、楼主为什么直接就感觉是此信号引起的???

不是说直接感觉是它引起的,你自己打开那图纸看下时序,要开启cpu供电要满足那个信号?pg信号才多少个呀?

网友E:
楼主好威武,放半个小时就能显?这是什么原理啊。我有遇到过一台开个机要20分钟才显的,最后是叫客户每次等个20分钟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威武,放半个小时就能显?这是什么原理啊。我有遇到过一台开个机要20分钟才显的,最后是叫客户每次等 ...

那是客户说放半个小时就能显,我没那闲功夫测了,直接修

网友F:
应该可以这么理解,按最后一页的时序,第八步的供电全部完成且PG信号都正常发出了,可是到了EC108脚电压值就偏低了,两端直接的元件都换了,还是偏低,这就可以确定是板层漏电了,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这个电阻相当于跳线连接作用 ,这里线路漏电可以直接去掉PR611电阻进行飞线。

嗯,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_PGOOD 是什么信号啊?

话说这位兄台老看了我两个帖子了,觉得精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这么理解,按最后一页的时序,第八步的供电全部完成且PG信号都正常发出了,可是到了EC108脚电压值 ...

聪明,就是这样的,你都能打开图纸看了一下,而不像某些人看都不看就直接质问

网友:
楼主这里废了指的是直接割断rt8209b本身6脚与PR611上拉电阻一端中间相连的线路吗?

jkhh -5 哥最恨复制粘贴的淫了

网友:
不错  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板层漏电的搞定了,厉害

网友G:
我这有一台问题是开机灰屏,板上南桥 显卡随便一个BGA 一下都可以正常几次,然后又灰屏了,南桥 显卡都换了,还是一样,BIOS 刷了N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有一台问题是开机灰屏,板上南桥 显卡随便一个BGA 一下都可以正常几次,然后又灰屏了,南桥 显卡都换了 ...

你的故障跟我这个案例完全不一样,不用参考它

网友:
这种问题哥还没遇到过。。。神人了。。。。

网友:
呵呵,经验不错啊,EC的信号都一个个扫一遍

网友:
修机还是需要耐心的

网友:
楼主 这么细心哦!

网友H:
一个礼拜没看电脑没上论坛有营养的帖子有有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个礼拜没看电脑没上论坛有营养的帖子有有好多了

觉得有营养也不帮加分么?

网友:
没出VCORE,就是前面PG的嫌疑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个礼拜没看电脑没上论坛有营养的帖子有有好多了

今天分没了加完了下次肯定加

网友:
理论知识很强 。。

网友:
你在找什么东西?

网友:
帖子沉得很快呀…

网友I:
帖子没看懂
手上有一台和你的一样的机器
95831 换了 pch换了  bios刷了 跑得现象一样
0。45  不会修版好难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帖子没看懂
手上有一台和你的一样的机器
95831 换了 pch换了  bios刷了 跑得现象一样

不会修机能怪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修机能怪谁?

所言极是

网友:
我有一个时亮是示亮的,有时弄机多等一会儿就亮了,不亮时硬盘灯闪亮,亮了进系统要以正常用使用,只要一动机器就可能出现死机,不亮,或花习匠现象,焊了一下显卡不亮了。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后,还是有收获的,,给加个分吧

网友:
时间过了很久了,现在已经不能评分了

网友:
楼主讲的很清楚,让我们能很清楚的了解这个线路工作

网友:
板层漏电都能修好,佩服。

网友:
板层漏电的好少见,楼主理论很强啊

网友:
头像有点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