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VILE1 NM-A043 E531 VILE2 NM-A044 KB9012程序分享

楼主(2014-12-08):
E431 VILE1 NM-A043 E531 VILE2 NM-A044 KB9012程序分享

E431 VILE1 NM-A043 KB9012.zip

亮机保存

E531 VILE2 NM-A044 KB9012.zip

亮机保存

网友(点评):
文件大小怎么不一样

网友(2015-01-09):
好的么??我youE531

网友:
绝对好的 ,亮机保存的 且刷过

网友:
你电脑室什么配置的?

网友:
这程序跟电脑配置有关系么?裸板保存的,绝对OK

网友(2015-03-06):
bios 都是一个型号吗?

网友:
你这是 EC 的BIOS 还是南桥的BIOS 。

网友:
下载下来怎么才 128KB  我的EC 是4M 南桥的是8M

网友:
这个是EC kb9012 里的程序 ,EC 有资料 要刷

网友(2015-04-12):
我的是二次开机才能亮  不知道刷上后  会咋样

网友:
能亮不用刷 装上CMOS 电池就可以一次性点亮

网友(2015-06-01):
刚好 有 这个 班  下下来看看

网友:
这个怎么刷啊?

网友:
RT809   具体网上搜教程吧

网友(2015-07-17):
上个有用的好吗

网友:
亲测 亮机OK 的,不知道刷好没有,或者板子其他电路问题

网友:
这个怎么刷?

网友(2015-08-24):
除了RT809还有别的可的刷吗。

网友:
RT809F 经济又实惠,其他编程器暂没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