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4-12-08):
请问这是什么二极管,这是广达板号Z01的主板上的,现在这几个二极管严重腐蚀,一时找不到,能不能不装?

网友:
完全可以不用装的!

网友:
可以改的!!!!!

网友:
可以不装的

网友:
不用管他 可以不装的

网友:
可以不管它

网友:
可以不用装,后面图上写的ESD就是防静电的

网友:
楼上正解静电防护

网友:
知道了,太感谢了

网友:
都是可以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