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S22A300B维修陷入僵局

楼主(2014-12-08):
我接手一台三星S22300B的显示器 开机电源灯的状态是常量一下然后灭了亮 确认不是通病程序刷完还是一样 但是我拆开后 测量板子上屏接口的供电管子时发现没有5V的电压 但是不接屏线这个电压就出来了  也已经确定屏线是没问题的  只要不接屏 背光就能开启 一接上屏 背光就不会亮了 ,请问这是屏电路出问题了吗,但是屏电路上的保险打阻值没有对地短路的啊 保险也是好的 能是什么原因呢 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二吗

网友:
可能灯条虚焊

网友A:
不接屏背光会一直亮的。和灯条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屏背光会一直亮的。和灯条没有关系的

哦,是我没看仔细,这种情况有条件就点屏看看,我碰到几次这种情况是屏问题。

网友:
屏线接反了?  造成+5V與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5v短路了,升压部分

打阻值也没对地啊

网友:
直接拉个5V看看

网友:
是LED的吗  有可能虚焊哟  你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C:
我遇到过 直接再 飞个5v给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 直接再 飞个5v给平

屏线供电脚5V已经过去了 可是就是接上屏电路板 这个5V就没了

网友:
不管这个5v 这个5v有可能不稳定    再接个5v过去试一下 飞根线 也不麻烦  我遇到过一个这样的  忘记是什么牌子了

网友:
有可能这个5V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