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颜色不对 灯管是好的 请问是啥问题

楼主(2014-12-08):
本人小小白一个,刚接触维修显示器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上个图上来瞧瞧,颜色异常,一般是灯管导致较多,再者

网友B:
量一下 1。2.3.脚 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 1。2.3.脚 阻值正不正常

正常是好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上来瞧瞧,颜色异常,一般是灯管导致较多,再者

现在下班了,正常是深度蓝色桌面 现在是暗红色

网友D:
最好有个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有个截图,,,,,,,,,,

OK,下次注意 已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下班了,正常是深度蓝色桌面 现在是暗红色

深度蓝色,估计就跟灯管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
75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度蓝色,估计就跟灯管没什么关系了。

嗯,屏坏了

网友:
遇类是的,可以代换吗 排除嘛

网友:
VGA数据线接口动动就有变化了!我的显示器就是动动就正常了,不正常时底色偏绿,偏红都有。

网友:
MCU程序问题?

网友:
vga接口处二极管看看

网友:
逻辑板保险或者mcu

网友:
vga 查查三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