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遇到的问题:UP6161S14 跟RT9259及9259A 能替换吗?

楼主(2014-12-08):
显卡遇到的问题:接到一显卡 不认卡,测试电压有内存电压1.83V,内核没电压,但好象也不像是核心电压,就一个管供电而已,管的G脚是接UP6161S14 5脚的   G脚电压只有0.37V D脚有1.86V电压,而S脚无电压输出。。量管没发现短路。是不是UP6161S14的问题。  网上查了一下说   跟RT9259及9259A 能替换。不过我试了一下。用9259A换上去,内存电压也不输出了(同电瞬间有0.52V的电压,然后就一下变为0了。),而9259A 5脚有事件1.25V电压。一下也变为0了。。是保护了,还是本身不能替换UP6161S14??  还有RT9259和RT9259A这两个是能互换吗?

补充内容 (2014-12-13 21:25):
今天我直接在核心供电飞了一条线直接接到MOS的S级(这个S据说是线性降压),能亮机。。但不知道能不能长期这么用?有人这样飞过线吗??

网友:
以前我换过可以互换的,你试试吧

网友:
过流保护了

网友A:
呵呵,楼主很少修显卡吧,那个场管是线性降压的,接RT9259A的第五脚,它是显存控制器的供电,1.1V左右,如果这个电压出不来,RT9259A是自动关闭输出保护的,就会出现你上述情况。

至于为什么UP6161它没有第五脚的线性驱动输出,却还有显存供电输出,可能跟RT9259A有点不同吧

这两个管理芯片确实是可以互换的,脚位功能都是一样。

你换了9259以后,再换那个场管,场管才是真凶,它不是短路了,而是开路了。

网友:
楼主还得多学习啊

网友:
本人菜鸟飘过

网友:
RT9259和RT9259A这两个是能互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很少修显卡吧,那个场管是线性降压的,接RT9259A的第五脚,它是显存控制器的供电,1.1V左右,如 ...

按你这个么说,我在UGP供电(1.2V)飞一条线到这个的1.1V脚上  是不是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很少修显卡吧,那个场管是线性降压的,接RT9259A的第五脚,它是显存控制器的供电,1.1V左右,如 ...

UP6161N 跟UP6161S14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后来我又用ISL6549CBZ 替换,也是不出你说的线性降压,而且这时内存供电也只有0.45 而IC5脚却一直有1.25V电压,但D极(跟内存供电一样也只有0.4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个么说,我在UGP供电(1.2V)飞一条线到这个的1.1V脚上  是不是可以了?

按理说是可以,但是如果能跟核心供电一起的话,厂家为什么还要设计这一电路呢,况且核心供电电压不一定就是1.1V,它可能是1.3V,或者0.9V,有些显卡有2D分频的,电压会变化,这么一来,显存控制器的电压就会变化,它个电压一变,显存的读写就出大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P6161N 跟UP6161S14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后来我又用ISL6549CBZ 替换,也是不出你说的线性降压,而且这时 ...

你那个线性降压的场管换了没有,只是换芯片不行的话考虑换场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线性降压的场管换了没有,只是换芯片不行的话考虑换场管啊

我装回原来的6161SI4后  把MOS管去掉,G焊盘也是出0.37V的电压。。。 而此时内存供电1.88V是有的。 但拆了MOS后,我没换过9259A试过 会不会也出内存电压 而G焊盘上也有1.25V电压。 按理 正常情况下,拆了MOS管 MOS的G焊盘脚也应该有驱动电压出来吧(当有内存电压出来后),那样才说明MOS管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装回原来的6161SI4后  把MOS管去掉,G焊盘也是出0.37V的电压。。。 而此时内存供电1.88V是有的。 但拆 ...

9259五脚是线性输出,6脚是FBL,如果你不用线性输出,那么五六脚连起来,它就会有脉冲驱动输出,不然是会保护而关闭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259五脚是线性输出,6脚是FBL,如果你不用线性输出,那么五六脚连起来,它就会有脉冲驱动输出,不然是会 ...

问题如果没有你们说的线性输出,显卡已经有内存和核心供电了,如果说线性输出是控制内存输出的。现在有没有这个线性输出,都有内存供电了。是不是卡应该能点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如果没有你们说的线性输出,显卡已经有内存和核心供电了,如果说线性输出是控制内存输出的。现在有没 ...

你都不理解人家说的什么意思,如果显存控制器电压没有也能点亮的话,还修个屁啊。

我今天刚修两张GTS250,也是没有这个1.1V线性电压的,测试结果为不认卡,用的芯片也是UP6161,换了RT9259A以后,电压顺利出来,连场管都不用动。

你说你就为了这一节骨眼上的事问了那么多问题,也回答了你这么多次,到最后你却还没有修出来1.1V的电压,还在问这么小小白阶段的问题,你是不是犯傻啊。场管你换过没有,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理解人家说的什么意思,如果显存控制器电压没有也能点亮的话,还修个屁啊。

我今天刚修两张GTS2 ...

感谢啊,不过我手上没有RT9259A了,那个RT9259A 也不知道是好的坏的,上次买了3个RT9259,但不知道是不是不一样的,换上去也是不出你说的1.1V 电压呢,所以开始我发帖就问RT9259A能不能用RT9259替换!

网友:
今天我直接在核心供电飞了一条线直接接到MOS的S级(这个S据说是线性降压),能亮机。。但不知道能不能长期这么用?有人这样飞过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