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关于ghost后重启,屏幕就一个盘符J在闪

楼主(2014-12-08):
今天又碰到盘符J的问题,进pe引导修复,重置mbr都无济于事,用安装版光盘安装就平安无事。记得上次出现盘符J与今天的盘符J都是老电脑,用安装版光盘进去,都发现磁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C盘前有1mb未分配分区,C盘后也有1mb的未分配分区。也不知道这1mb是怎么弄出来的,我把1mb的分区全部合并,再用xp光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后重启,继续U盘ghost装机,重启后能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
试过很多次,用pe里的修复windows启动功能修复一下就可以。也没有去深究

网友A:
在PE下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时不要勾选对齐分区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E下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时不要勾选对齐分区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PE模式下,用DiskGenius分区后,进入我的电脑,右击C盘再次格式化。然后重新作系统。建议尝试

网友:
用pe里的修复windows启动功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