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急求乐华2025驱动板,屏型号HSD170ME13程序

楼主(2014-12-08):
急求乐华2025驱动板 ,屏型号HSD170ME13程序,屏线双八的,屏是正屏17寸,刷了很多乐华通用的17寸都不行,急求助各位友友!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显示,还是显示不完整,,,,,,,

网友:
确定是程序不行吗

网友:
会不会本身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显示,还是显示不完整,,,,,,,

本身的驱动板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背光控制发不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身的驱动板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背光控制发不出了

你的板子本身有问题吧,,。你可以试着点其它的屏来试试板子的好坏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的板子,这个屏用通用程序绝对是可以的

网友:
先确定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想法点屏。

网友:
这个屏的程序很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