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华硕X42J维修,到windows7正在启动黑屏

楼主(2014-12-08):
进到windows7正在启动画面黑屏 ,合下屏,重新打开可亮屏正常显示,感觉乖乖的,检查一番外观后,没发现什么,换屏,验证多次OK.
Windows

网友:
简单而明了,一看就懂哈哈^_^!

网友:
是屏的问题,不应该呀

网友:
事实就是屏本身的问题,经过多次交叉验证过

网友:
恐怕不是屏的问题,是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学习了,我修的话肯定换系统,刷bios,修主板显卡

网友(2015-03-19):
一般这样的情况都是往屏线上想,屏坏的可能性估计大多人都不想这样想,居然是这样的问题,真的有点不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