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MOS管

楼主(2014-12-08):
今天遇到一台ZE2000  一按开关 电流就不住上升  没有降低 能升到3A  CPU的MOS管冒烟   一触发 我就测量CPU供电1.45v都出来呢(这个电压正常吗) 电流还不住上升  然后MOS管就冒烟  换呢MOS管 还是这样  求助啊

补充内容 (2014-12-9 19:14):
虽然最后修好  还有疑问  就是待机时候 CPU的MOS管  下级G级一直5V    网上找PDF看不懂  全英文

网友:
换它附近的电源管理芯片和电容!

网友:
恩 谢谢 明天去试试

网友:
把供电IC一起换了

网友:
量一下上下管G极波

网友A:
下关G一直5V 。。。。

网友:
老机器不要修了

网友:
下官持续5V输出保护了,重点测量各路上下管的控制波形,打一下对地阻值,屡屡烧管子,更换一下控制芯片以及输出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关G一直5V 。。。。

两相 G不是连一起  都是待机5V

网友:
看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像这种故障要全面检查,IC驱动苡片,上下管,电容,CPU,反馈电路

网友:
CPU供电芯片反馈电流那边出问题。检测到了大电流通过没有掉电

网友:
换呢 PR78  PR6  这两个原来是0.78 和 1    但没好  又换供电IC  幸亏老板找个一样料板,还有PQ24 也换呢 击穿呢  换呢 触发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