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纯平三星788DF花屏一直闪动,有时拍几下好一些

楼主(2014-12-08):
客户送一台纯平三星788DF花屏一直闪动,有时拍几下好一些,本来纯平的不再维修了,因为机子太便宜,维修价格不好了,但客户在厂里做设计使用的,在客户再三的要求下拆机开始维修:

网友:

今天厂里送一台纯平三星788DF花屏一直闪动,有时拍几下好一些, 给客户报了价格,开始简单的维修:
把末级视放取下来,擦掉硅子再装回去就好了。图如下:

再拆掉铁壳部分

再上传一张图

就是把EM57RQ的背面硅胶清洗就OK了

装机测试正常,不过色彩有点偏黄,客户同意就这样可以了

网友:
有开焊,你没有找到,,,,暂时好了,,,

网友:
是场IC虚焊了吧

网友:
硅胶只是导热作用,你清理掉它又能起到什么效果呢,难不成硅胶干了会导电?没道理啊

网友:
又是通病。直接按通病修就行了。 不行就换个片子。

网友:
楼主能说下怎么修的么  我还没修过这种显示器呢

网友:
尾板上面看看RGB信号线有没有虚焊

网友:
纯屏肯定是哪虚焊了。

网友:
这是三星纯平显示器的通病了

网友:
那是视放块接地不良,楼主的处理是正确的,大家不要总以为是虚焊

网友:
wangqini分析的很对

网友:
装机测试正常,不过色彩有点偏黄,客户同意就这样可以了
这是去做设计?

网友:
很显然是尾板虚焊了吧

网友:
灯管座子氧化,灯管座pcb元件假焊,rgb三个电阻值有问题,CRT显示器不好修,还修率太高了

网友:
应该是散热或是虚焊

网友:
现在还修这个?

网友:
好修,仔细查下信号

网友:
这种显示器容易虚焊,特别是用久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