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B305 09181 B31R3 疑是通病维修 开机无显有声音

楼主(2014-12-08):
第一次发帖,接同行二修机,联想一体机 板号B305 09181-1N 故障现像为开机无显,但能听到开机声音,能进系统.同行拿过来时做过北桥,刷过BIOS.无果,下午拿给我试试.

开始维修,因为同行做过北桥(AMD集显主板),所以先不考虑北桥的问题.为保险起见,在论坛里下了一个BIOS重新刷.故障依旧.
想到机器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于是先测试了一下屏灯管,两根都正常,高压没有开启信号.这时用示波器测屏线接口数据线没有波. 说明主板没有信号过来,难道真的还是北桥问题,实在不想再重做,再说重做也不一定好,搞不好还要换呢.
还是先测测屏的驱动电路(跟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类似,这个跟笔记本的板子又不一样了)上图 就是这里了,用示波器抓一下显卡(因为是集显的,也就是北桥了)到U41的信号,意外发现竟然有很漂亮的波 ,说明显卡已经工作了同,但屏为什么还是不显示呢.那只有先刷一个驱动板的BIOS看看了(U43),但在网上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这个程序.没办法,那就先换一个U42吧(24C16)也是一个存储芯片,在液晶驱动板上面找了一个型号一样的换上去(以前有修过显示器收不到信号的,就是换这个芯片好的,也有人说用编程器把这个芯片清空一下就可以了).开机测机,这时发现电流不一样了,跳了几次像是显了,还是波波抓了一下屏接口的数据线 发现竟然正常了,接屏测试,久违的LENOVO终于出现了,此机修复.
总结,由于显示驱动程序24C16损坏,导致显示屏不工作,主板工作正常的,很多人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先去做北桥,然后不行就换桥.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最后顺便请教一下24C16这个里面是存储的什么程序,有人说是菜单程序,不知道是不是,为什么换一个只要芯片对的上的就可以

硪等伱。。。 + 5 赞一个!

网友:
可惜了。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加焊北桥无用 一直以为是北桥问题。刷过BIOS也没有用。估计也是这个坏了。通病来的

网友:
不错  收藏一下需要在下载

网友:
小伙,可以啊!

网友:
这个可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