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LED显示器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4-12-08):
第一次搞LED显示器,暗屏。LCD暗屏大家都知道基本都是灯管坏了。
我请教了许多同行也查了资料LED灯管不会一起坏的,一般只会慢慢的变暗。那就修升压板了,这个维修没什么就是一个电阻坏 了。

就是这个电阻R10坏了,这还好。就是试机的时候没插开关板。插上电源LED闪一下就灭。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主要它的电源指示灯和快关板是分开的。还是暗屏,郁闷到家了。怎么量都没有什么坏的元件了。
最后买了一块电源板,还好不贵。第二天装还是一样的,心想不会2块板都坏一个地方吧!最后还是没搞好,想想算了不修了,装好机器试下机。靠,好了。
后来拆发现是开关板没装的缘故。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别跟我一样走了这么多弯路。不知道其他显示器有没有同样的事。

网友:
自己的错。。

网友A:
呵呵,如今我修这类背光问题的显示器都是直接改LED了,懒得去整升压板,有好多升级板去保护后,灯是点亮了,可是灯管烧了也不保护,结果连里面的透光膜也变黄了

网友:
3L能说说如何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今我修这类背光问题的显示器都是直接改LED了,懒得去整升压板,有好多升级板去保护后,灯是点亮了 ...

老兄,人家这个本来就是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人家这个本来就是LED

啊,没看清,罪过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