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板,反复重启,求助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14-12-08):
接修一片 ONDA H61N VER6.0主板,能触发上电,但马上掉电,之后反复上电再掉电........
先拆下内存开机,不再掉电,并有3长2短的报警声。关机,插上内存,测各电压,发现集显的电压没出来。
此板CPU供电IC是RT8859M控制二相供电,集显是一相供电,IC 是BD=EF 见图

不上内存能报警,主板应该开始跑码了,觉得是因集显电压没出来而造成此故障现象,但苦于查不到BD=EF 是什么型号,无法进一步查找原因,特向高手求助。BD=EF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呢?

补充内容 (2014-12-16 17:19):
谢谢6楼提供的型号,经测量,BD=应该就是RT9605。
主板已修复,是RT8859M的49脚TONSETA外接电阻变小了!(跟50脚TONSET比较应该是180K)

网友A:
集显电压是由CPU开启的,当检测不到独显之后才会开启集显供电,你插一张显卡上去看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
BD=EF 好像以前在主板上见过,也是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去料板上找找!

网友:
去查数据手册去找出来

网友:
BD=EF 好像以前在主板上见过..

网友:
应该是RT9605B  给你个数据手册你看下是不是

RT9605B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电压是由CPU开启的,当检测不到独显之后才会开启集显供电,你插一张显卡上去看看能不能亮机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上独显之后亮机了! 看来真是集显供电部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