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6 主板 公共端不通

楼主(2014-12-08):
上传图纸,还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修了1整天了没有结果。第二个管C_PQ25,27不通,G为高电平。BQ24735A,C_PQ8,C_PQ3,还有四周的小电容都换过了,还是老样,,如果短接C—PQ25,27机子可以正常工作,但充电就不正常了//。。。还有一个现像就是每一次我用风枪更换BQ24735A,C_PQ8,C_PQ3,还有四周的小电容其中一样后,入电工作都完好,但放那30分后再入电,又老样了,,修得晕,,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呀,谢谢

mbx-226 M9A0.pdf

网友:
图上圈内的4个电阻都换过

网友:
测量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及外围电压

网友:
有微端的电容把

网友:
下载回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最先我也是先怀疑是哪个电容不良,,我都把BQ24753A周边都换完了的,还是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