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过流保护的问题-339的5脚在启动瞬间电压过高导致保护

楼主(2014-12-09):
如下图的电源,是494和339的结构,在12v处接一风扇负载时,均可正常启动。
但是接55w的车灯灯光作为负载时,则启动瞬间则保护。
其它过压的保护已经查过没有问题,最后查到过流保护,即339的5脚,发现如下问题:
1.在启动瞬间,5脚的电压是1.32v,此是4脚的电压为1.2v,所以这时产生保护。
2.若在启动的瞬间,将万用表笔(或其它的导线,比较长的),连在4脚上时,则启动时不会保护,而且此时的4脚电压仍然为1.2v。

查了339的5脚前面从推动管到5脚线路上的各个电阻电容等,均无异常,Q3和Q4也无异常。

主要是奇怪,为什么在4脚接一根导线做为“天线”时,它则不会保护?
如果想控制接比较大负载时,不让初始的启动电流过大,可以通过什么手段?比如增加电容? 或是其它的方法??

希望有经验前辈指导一下,多谢!

补充内容 (2014-12-9 22:06):
已经找到原因,是339的5脚的电容损坏,这个电容是50v,1uf的,测量时没问题,容量有2到3 uf,但是实际上可能是处于断路状态。因为本身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将大负载瞬间的推动管的大电压吸收掉,但是因为这个电容损坏...

补充内容 (2014-12-9 22:09):
这个电容坏,它不能吸收旧瞬间负载电流上升时的推动管的高电压,所以高的电压直接传导到339的5脚,导致339的5脚电压上升到2到3v,高于4脚电压,于是2脚发出高电位给494的2脚,进而494的8脚和11脚停止输出驱动电压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坛友吗?
有没有可能是339坏掉了?

网友A:
启动后接55W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后接55W看看是否正常

是启动后接的,就是这样接,有时能带起来,有时带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启动后接的,就是这样接,有时能带起来,有时带不起来。

启动后,先接5v,再接12v就没有问题了,因为灯丝的冷态电阻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后,先接5v,再接12v就没有问题了,因为灯丝的冷态电阻很小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因为它带55w负载和2个55w时,都是有时能带动,有时带不起来。
之前看到有篇文章说在339的4脚上接上天纸,就破坏了原有的轻微自激频率,所以就可以了但看不太懂。

网友A:
更换电容c37

网友A:
5脚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电压不对

就是5脚电压不对,但是5脚电压是驱动管过来的取样电流,就是这个电压在启动的瞬间过高,导致保护,就是弄不懂这个瞬间过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电容c37

其实我也在怀疑这个C37电容,但是想这个电容如果短路,那电压应该更低才对,应该不会导致保护才对呀

网友B:
C37的电容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C37的电容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测量lm339其他脚的电压

网友C:
将各供电滤波电容换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将各供电滤波电容换新!

已经找到原因,是339的5脚的电容损坏,这个电容是50v,1uf的,测量时没问题,容量有2到3 uf,但是实际上可能是处于断路状态。因为本身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将大负载瞬间的推动管的大电压吸收掉,但是因为这个电容损坏,所以它吸收不掉瞬间大电压,导致5脚的电压高于4脚,故而2脚失去494的4脚锁住8和11的推动电压

将这个电容换成50v,10uf的,即可正常带大负载了,实际测带到12A均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找到原因,是339的5脚的电容损坏,这个电容是50v,1uf的,测量时没问题,容量有2到3 uf,但是实际上 ...

339的5脚的电容损坏,这个电容是50v,1uf-——图纸上有吗?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电容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39的5脚的电容损坏,这个电容是50v,1uf-——图纸上有吗?

图纸上在左边,这里没画出来,
但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启动时ok的,但有时在带着55w负载(这电源正常带100w没问题的)调压时(已改调压),又会保护,测量保护时的339的5脚电压又是1.3v,高于4脚1.2伏。

难道是这个10uf的电容选的太大了?还要用1uf?
btw,电容不同容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在左边,这里没画出来,
但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启动时ok的,但有时在带着55w负载(这电源正常带10 ...

电容不能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能太大

大电容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能太大

大电容会有什么结果?或者如果我在这里加个电感,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会有什么结果?

最好尊重原电路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会有什么结果?或者如果我在这里加个电感,会怎么样?

这个设计是为了消除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是为了消除干扰

你是说1uf的电容是起消除干扰的作用?
为什么10uf的电容不能消除干扰呢?

网友:
先前端高压部分检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1uf的电容是起消除干扰的作用?
为什么10uf的电容不能消除干扰呢?

10uf 反应时间太长,有故障不能及时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uf 反应时间太长,有故障不能及时响应

真是邪了,换了0.47uf的电容还是不行,貌似调压时有干扰,干扰到电压上到14伏左右高保护,(空载电压可上到30伏)。
但只要在339的4脚上接个天线,怎么调都不会保护,真是邪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邪了,换了0.47uf的电容还是不行,貌似调压时有干扰,干扰到电压上到14伏左右高保护,(空载电压可上到30 ...

加大r40到11-13k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邪了,换了0.47uf的电容还是不行,貌似调压时有干扰,干扰到电压上到14伏左右高保护,(空载电压可上到30 ...

增加R40到11-13k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加R47到11-13k试试

你好,R47是494的5v基准到2脚的电阻,增加它的阻值作用主要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R47是494的5v基准到2脚的电阻,增加它的阻值作用主要是?

抱歉应该是R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应该是R40

果然奏效,是什么原因呢?能否拜读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果然奏效,是什么原因呢?能否拜读一下?

增加的标准电压,改点电压提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加的标准电压,改点电压提供了

是不是将阻值增大,4脚的电压就增加了一点点??
但是增加了这一点电压,为什么它就不会再保护了呢? 才疏学浅,不能理解,能否指教深入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将阻值增大,4脚的电压就增加了一点点??
但是增加了这一点电压,为什么它就不会再保护了呢? 才 ...

你测一下4脚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将阻值增大,4脚的电压就增加了一点点??
但是增加了这一点电压,为什么它就不会再保护了呢? 才 ...

4脚是电压比较器的vin(-),5脚是电压比较器的vin(+)。档5脚电压高于四脚时,2脚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提高了4脚电压,使5脚的输入电压也相应提高。保护工作点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是电压比较器的vin(-),5脚是电压比较器的vin(+)。档5脚电压高于四脚时,2脚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 ...

其实原来的情况,不是说电流过高保护,而是在调整电压的时候,有时还不到5A,它就滋滋的保护了。
但是当把一根表笔或是一根导线接到4脚时,它则不保护,所以我是奇怪为什么这个4脚要“加根天线”??

但是现在把4脚的电压拉高,上到10A以上确实是不保护了,同时在调压的时候也没有保护了,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4脚的电阻有问题? 晚上我再测试一下这些情况。

网友D:
楼主,厉害。这种问题都能修。。。

网友:
楼主发上整个路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这种问题都能修。。。

不是我厉害,是36楼的兄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