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维修

楼主(2014-12-09):
今天收到同行华擎h61m-vs,现在的主板都没有测试卡所以很多同行都不会修了,但是我们明白6系列时序应该能搞定的,同行说能开机不显示,能开机那直接开机测电压,测内存发现电压只有0.75不正常,测内存控制芯片1,5,7脚都正常,那就换芯片,换了电压正常1.5v了,能正常显示,收工,收钱,只是那么简单不用写贴了,隔天又拿说装上机箱不能显示了,同行带机箱一起拿过来让我试一下,果然不能显示阿,拆机在外面又能显示,难道是机箱或者电源问题,我又把主板装回机箱,又不能显示,又换电源还是不行,到处用手按一下主板又能显示,关机又不能显示,只能又拆板,有时能显示有时不显示,去那个地方查阿,突然想到办法插小喇叭看主板有没有报警,插上去叫过不断,看样子还是不过内存,我想有时可显示有时不可以显示证明供电应该正常吧,bios也ok吧,这个认为让我走了很多弯路阿,我查很多地方供电都正常要,头疼死,我又从新回来测一下内存所有供电阿,测spd供电有时有,有时不有,可能就是这里了,我测过spd是正常可能测得太快所以误会是正常了,问题找到是spd连接3.3v有点快烧断,但是又不断,所以按一下主板又正常,就是这个原因有时能过内存有时过不了。。还有两块华硕和技嘉不过内存希望大家给意见,内存所有供电正常时钟正常,bios刷过,网卡,声卡,io都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这哈要饿死一批奸商了。。。DEBUG卡又太贵。没办法、现在来这种机子我都是示波器伺候了。

网友:
新板子要用新的LPC检测卡

网友A:
华硕的主板不过内存注意I/O边上的822,内存边上的822

网友:
因特的也有桥虚焊的!按按试试!

网友:
问题很多啊

网友:
没有PCI槽还真不习惯。

网友:
哦。。原来如此,,还不如烧断了呢

网友:
没有PCI,只能用PLC了

网友:
看此文章内容之初就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特点,一连串用了一个字“又”,堪称文章之经典。能修好此主板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主板不过内存注意I/O边上的822,内存边上的822

华硕的主板啥问题都有822,呵呵

网友:
内存不过,,,内存兼容性问题,,,BIOS,,桥,,卡槽都有可能!!

网友:
新手来围观学习了,楼主技术不错了

网友:
  楼主,细节啊,下次注意

网友:
最近维修发现一个通病  映泰A55的主板都是烧SPD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很多了,烧SPD的,也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有时修板第一次是一定要看主板外观有没有掉件···断线···开线!!!!再去修才是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