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6CM(A46C) 预热启动维修

楼主(2014-12-09):
公司发来这个机器 说是需要开机10-30分后亮屏进系统  且进系统后30分左右掉电,在热机状态下,不要预热可以很快进系统 可也是一样掉电。拆机,这是个板载U的机器。上电看电流卡在了0.35,等了大约20分后,电流开始跳变亮屏。这个机器待机下测量只有5v电感有电压。断电再加还是卡在0.35,这个时候测量只有CPU那里的两个电感没电压,估计是U电压和U显卡电压。看点图,RT8168的32P(卡0.35的时候无高电)来于图上c点,C点连接D电阻的下端。0.35下测量D电阻的上端有3.3v,预热好后D的下端有3.3v 实际测量D电阻和标准10K差不多,不想去换电阻了,直接飞线吧。飞线后上电OK。进系统看电影没了掉电的情况。

关于此机器的点位,请大家自己去买吧,我已做过测试,点位在我另一台机器上也是无法用,所以没必要上了

网友:
不愧为超级版主,很厉害的说。

网友:
K46CM,楼主有点位这么牛X,啥时候能共享出来啊

网友:
卖关子的说。。。A/B/C/D是啥子信号的说。。

网友:
说实在的,没看懂那几个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厉害,直接飞根线就解决了。

网友:
看不懂是啥意思。。。。

网友A:
a点:pm_pwrok_pch应是去桥的pwrok
b点:3v待机好信号
c点:全板电压除cpu有的包括显卡的电压都出来的好信号
d点的电阻是上拉信号的作用。
不知楼主的直接飞线是怎么飞的?难不成这个电阻不良了

网友:
楼主能把点位图共享出来更好!

网友:
你这样是短线了么

网友B:
楼主发帖劲量写的让大多数人看明白,对新手来说你这样写贴是天书,还得自己逻辑分析

网友:
ASUS机子好多都是这种飞线搞定

网友:
就是有3.3V的供电没有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点:pm_pwrok_pch应是去桥的pwrok
b点:3v待机好信号
c点:全板电压除cpu有的包括显卡的电压都出来的好信 ...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么清楚的呢?

网友:
看得云里雾里

网友:
大神可以把图共享一下吗让我这个小白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么清楚的呢?

华硕差不多都是这样设计的,这是他的风格,现在x550c什么的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帖劲量写的让大多数人看明白,对新手来说你这样写贴是天书,还得自己逻辑分析

实在不好意思 我修东西也只是个一知半解,说不出原理。

网友:
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能说详细点么 小白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