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被360强行修改,如何修复

楼主(2014-12-09):
打开IE就是这个该死的http://hao.360.cn/?src=lm&ls=n4d0f5ffd92 如何改回去啊,注册表和金山查过和修改过不行,求解!

网友:
徽标+R,输入gpedit.msc回车,在“用户配置”的“管理模板”里找到“Windows组件”,再找到"Internet Explorer",下拉找到“禁止更改主页设置”打开,点选“已启用”,然后在下面的“主页”一栏里填入你想要的网址,然后确定。
多详细,给加个分呗。

网友:
组策略试过,没用的,这个估计是安装了快播才被强行更改的,该IE插件已经被禁止了,用了一些所谓的软件也改不了

网友:
没人试过的情况吗?

网友:
现在有又成hao123了,神马问题啊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个浏览器其实在其【工具】栏都有设置选项

网友B:
安装什么软件引起的,就彻底删除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什么软件引起的,就彻底删除这个软件。

快播,删掉了,但主页没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个浏览器其实在其【工具】栏都有设置选项

我设置了,没用,估计是劫持了我的 I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设置了,没用,估计是劫持了我的 IE

用360卫士修复一下

网友:
对360之类的软件彻底无语了。

网友:
360里面找锁定主页。取消在到浏览器里面改主页。或者直接在360锁定你要的主页。安全一点。

网友:
一直都不用数字的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