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

楼主(2014-12-09):
黑屏,不是断电的那种黑,不插vga线正常显示未检测到信号,大家这个怎么解决
黑屏

网友:
VGA口阻值正常的话,刷MCU程序试试!

网友:
vga行场 检测

网友:
假三星吧。 假的经常出这个问题。

网友:
驱动板接收不了信号,先查行场对地值,再刷程序,再下保护管,再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