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看电影不定时死机维修

楼主(2014-12-09):
     同行A送修一台华硕K42JZ,经长时间测试,机器为播放电影不定时死机,一般情况下20分钟左右死机,最长一次播放一上午的电影都没死机!
        首先排除系统、硬盘、光驱、内存等外部因素,最后确定为主板问题。拆机检查主板发现K42J通病的1.05V电压名称为+VTT_CPUO这路有维修的痕迹,此时心里凉了一大截,以为还能捡点便宜,对于论坛老鸟都笑开了花,捡钱的机器(K42J的机型一般都是换换MOS管,换换电感,改改电阻,换换电容解决的,论坛一搜一大把关于通病的帖子)。拿起示波器随便测了下内存上管D极,发现纹波有点多,于是在料板上随便找了几个大电容装到电容空位上,插电测试居然大短了,原来是没看电容参数,耐压值不够导致的电容击穿,此时心里一阵后怕,想想机器是能正常开机使用的,只是看电影死机罢了,对于死机维修自己心里也没底,纯属瞎测测,心想这机器还是别修了,万一整的点不亮了那不是自找没趣还得赔板,于是装机放一边凉着!
   第二天店里进来同行B(之前没跟他打过交道,同行A的好朋友),问我他的机器修的怎么样了,是不是确定不了问题,我一头雾水,经询问原来就是那台K42JZ,我说你这机器我不敢修,现在机器能点亮的,修了万一整不亮了我岂不是还得赔你板子,同行B经我这么一说,于是他说机器是他老婆在使用,看电影死机他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去修,但没修出来,让我尽管修,整不亮了大不了换板,还问我有没有用示波器测量,我说测到内存那边纹波有点多,具体没找到问题,同时问了他有没有刷BIOS程序排除,他说BIOS程序刷过N个,还是如此!就差换桥换显卡了!
    聊完等他走了,我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再次拆机维修,心想BIOS程序他自己已经刷过了,此机桥显卡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小,K42J最大的通病就是+VTT_CPUO这路电压,内存虽有点纹波但好像还不至于要死机的程度,还是先看看+VTT_CPUO这路吧

触发上电拿起示波器探头测量PQ8304D极,发现波形如下

哇靠,PQ8304的输入端电压怎么不是平稳的20V,而是上至42V下至-2V的跳变,这也太有规律了,多次测量均是如此!(待机时测量波形正常,摘掉PQ8304后上电触发掉电也未测到异样波形)于是又去测量了上下管的驱动波形,如图

看波形也是不正常,最高达到了35V,然后下来的纹波也比较大!
顺便也测量了这路的电压输出,电压1.05V电压波形正常!
首先更换一组MOS管,上电测量波形还是如上面两图!心想换个控制芯片试试,可手头没芯片,网上定呗, 对于上管的D极波形上课的时候老师曾讲过用小容量的电容可滤除这样的高频,但我就偏偏不信邪装了个台式机的大电容上去,可想而知波形不会有变化!
到了晚上在论坛发帖,在学员群讨论,同学们都没碰到过这样的波形,但都说加小电容试试,同时也得到了老师的答复,唯一遗憾的是没有解释出为何当PWM电路工作时PQ8304的D极会产生如此波形,在别处各路PWM中都正常?
第二天早上,网上定的芯片还没到,闲着无事做,几个同学对我这机器的处理结果也比较关注,一直等着看结果!我拿起主板从料板的适配器接口附近找了几个耐压值25V不同容量的电容从小到大分别标号1号,2号,3号
首先加了1号电容后波形如图 (点击图片可看大图)

说明一下左边未加电容的波形是后来为了写帖子又把装好的电容拆掉之后,而且还补了PQ8301之后的波形,与第一张图的D极输入电压波形有点点不同,最高幅度没有42V,最低幅度到差不多都是-2V

接着加了2号电容之后波形改善明显,如图 (点击图片可看大图)

最后装3号电容之后波形改善不是非常明显,波形如图 (点击图片可看大图)

来张 1号 2号 3号的电容大小图,具体容量看了忘记了,后来为了波形更好,我又加了几个类似1号电容那么大的电容,但看不出波形有何变化!

再来一张PQ8304D极输入端的前后波形对比,(点击图片可看大图) 如图:

最后来一张上下管的驱动脉冲波形前后对比,(点击图片可看大图) 如图:

虽然加了几个容量大小不一的电容之后还有很多小杂波没去滤除掉,但机器经过几天看电影测试已经很稳定了,没再出现死机现象!还有我也在内存供电上管加了几个大电容,输入电压也比之前好了很多!

  PS:华硕K42J个人觉得就是个偷工减料的机器,很多电容元件位上无电容,要是华硕把那些省下的材料都装上去,相信此机绝对是个好机器!经过此机维修,同行B当天就送来4台笔记本给我修,看来我捡的这次便宜技术上算是被他给肯定了,哈哈哈!
此机维修案例PDF: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啊,真羡慕会用示波器的你们。。。。。。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用的真是不错,还有楼主的经验也是值得我等学习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实例很有价值,分析对比明了,问题解决彻底。

网友A:
我有一台华硕I5的机器看电影一个小时左右断电,一直放着没修,,,也不好下手得,,,什么硬件都找了。。

网友:
看得我都想买个示波器用了

网友:
情况如楼主所说 k42的通病就是滤波问题引起,华硕偷工减料 我修过一台k42jr 情况跟lz一样的,且再没返修,

网友:
华硕还让人相信吗(坚如磐石)??

网友:
这板子出问很多  一般是换MOS管的

网友:
偷工减料。K42J就是这个样子  补电容

网友:
华硕还让人相信吗

网友:
死机问题修好 不容易 加分鼓励

网友:
学习了,我是小白还没示波器,有大家的经验,我们小白就有福了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用的真是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看来 有必要买个示波器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还没钱买波波用啊

网友:
工具就是神器啊

网友:
不定时死机,难修,没思路。

网友:
不错哈。。。。死机修起来麻烦

网友:
这个实例很有价值,示波器用的真是不错!

网友:
必须要回复 学习到了新的知识点

网友B:
管理员,楼主,11楼那个人复制我的回答,你们也不管一下啊

网友:
修理机器还是有个波波好一点

网友:
K42的问题实在是多   遇到各种问题

网友:
唉,我今天也用波弄好了一台B450,整整弄了一天,太多的烦恼。除非测短路用万用表,其他还是信赖波,这骨头放这里2个月都打算废了成料板的

网友:
没波波这机器基本修补好了!

网友:
这几个步骤 早就已经被出来了

网友:
羡慕你们会用示波器的,我小小白,希望早一天能学会用示波器,楼主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一下吗。我都是自学的

网友:
死机的确不好修呀,,。。看来疑难的病只有用波波才能搞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理员,楼主,11楼那个人复制我的回答,你们也不管一下啊

这种情况你可以点击11楼那个人的回复  然后点举报  写上举报理由  我会处理的  在贴子里喊管理员  无意义

网友C:
顶一下!这机器能修好就是厉害啊!我装了所有能装的电容都没好啊!

网友:
刨根问底的维修只为求个明白

网友:
这个问题 好像老早就有人发过了。。。。。我还下载了解决方案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也不会用,不过看楼主讲解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这机器能修好就是厉害啊!我装了所有能装的电容都没好啊!

不能一概而论,你要找的故障点,我这机器就是这路有问题,加电容好,你没测波形又怎么知道哪里该加哪里不该加,还有加完之后的波形又是如何

网友:
也是理论学的好啊,不过不知道怎么就锁定是VTT的问题

网友:
我在公司用的示波器 感觉跟你们的示波器好大的差别   你们的波形看着有点乱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视波很有帮助

网友:
分析的很好楼主。

网友:
技术确实不错 明天也去买个示波器

网友:
我们店的示波器好老的   不行啊根本测不出这么明显的波

网友:
不定时死机修起来麻烦啊!这么短时间内搞定不易啊。

网友:
貌似华硕工厂的解决办法是更换场馆 然后补电容 包括开机不稳定的 都是这块儿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电容引起毛病真不好判断,,靠,,坑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  42v和35v  怎么计算的。。。。。。。。。。。。。。。。。。。。。。

不用计算直接可以看出来

网友:
公共点的电容怎么可能是330

网友E:
居然又是你,服了,不晓得说你什么好!

网友F:
楼主说的没错,华硕真的是偷工减料,
看到楼主用示波器修机的成功,过些时候我一定也要买台示波器,请问楼主,大概要买多少M的示波器较合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没错,华硕真的是偷工减料,
看到楼主用示波器修机的成功,过些时候我一定也要买台示波器,请问楼 ...

100M普源可以,别买安泰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居然又是你,服了,不晓得说你什么好!

灌水找死的节奏吗?还不给王大爷加分!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用的真是不错,还有楼主的经验也是值得我等学习的,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0M普源可以,别买安泰信

100M的普大概在什么价位,我也是帮别人打工的,几千块钱的东西老板不太舍的花钱买,唉,看来只有自己出钱了,没办法自己想多学点东西

网友:
有示波器做维修事半功倍啊 这种问题最难查啦 LZ技术不错

网友:
示波器么  还不怎么会用 真羡慕各位。都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  还有什么M是什么意思  。虽然不怎么会用示波器 但是感觉维修当中示波器貌似跟电流器一样必备的!

网友:
不错啊,果然,华硕偷工减料

网友:
真羡慕会用示波器的你们。

网友:
看来得整个波波来玩一下。。

网友:
楼主很强悍,技术很精湛。

网友:
很好的帖子,评分收藏

网友:
可算明白电容的滤波作用了,感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电容问题导致死机还是很多的

网友:
华硕是<奸>如磐石,典型的偷工减料

网友:
学习示波器使用,好贴

网友:
修的很棒啊,1天修不出一块板 我都快没什么信心了。。。。

网友:
学习示波器使用,好贴 很给力

网友:
这个机器是神机啊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的我们 此机无法下手啊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运用的很到位,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楼主有波波就好啊,什么问题波波一抓就可以看到现象了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台一样的 而且我也量了波形 有这种杂波 因为有之前还有两次的换场馆太麻烦 就没去换 放在店里两天没管 客户拿走了 现在想想感觉有点可惜了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路过的牛逼呀楼住

网友:
这个楼主 写的很给力 实验做的也很给力

网友:
ASUs 通病学习了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用得上

网友H:
之前修过,都是补CPU电容就好了

网友:
复杂o 哦。技术可以

网友:
不用示波器每个月照样可以修120架机器,示波器贵买不起啊

网友I:
这贴怎么在联盟看到过,是同一个人,还是转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之前修过,都是补CPU电容就好了

确定吗?电容和电容是有区别的!~~~他补的是滤高频的电容!!!你要补那大的那些330的话就有点扯了!!!

网友:
有台B470E 换过COMS管 。。。换是 掉电 。参照 楼主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贴怎么在联盟看到过,是同一个人,还是转载???

联盟提问过为何会是这个波形,没发过这个维修帖子

网友:
a43 也是少好多电容

网友:
太有价值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很同意这样的做事。

网友:
技术与经验的结合

网友:
楼主这高频杂波都能滤掉,太牛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你加的那几个位置本来就是空的位置是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很有探索精神  示波器不错 技术很可以  关键是分享精神值得大家尊重和学习

网友:
#83   偷工减料,危险性太大了

网友:
看看我那快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性价比高的本子都喜欢偷工减料……楼主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其实 同行B也看论坛 但是发现你的技术还是很赞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好像我这种小白表示一直修不来华硕的板子

网友:
最喜欢这种原创 自创的

网友:
示波器 真心看不懂

网友:
这机器同病了。加了电容,基本上就ok了

网友:
这波用好了 还真心管用 学看波难吗、?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这数字的示波器要怎么学会用啊

网友:
这个机器加电容也选通病了吧,论坛好多人发

网友:
板子出问很多 一般是换MOS管的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方便多了、

网友J:
小白请教下楼主+VTT_CPUO这个电压出问题一般是什么现象?
VCORE
时显时不显
详情

网友:
这种是通病吗

网友:
有示波器 就是牛

网友K:
D极电压能到42V这么高?
VCORE
自己看图啊,看看最高是不是那么高
详情

网友:
有波波办事就是不一样

网友L:
ni 测的上管D级 是公共点电压啊?? 怎么波形还不对呢??
阳林杰
你测的驱动波形 是管子控制级么
详情
VCORE
就是公共点的电压,最好加了电容还是有小纹波,不过比之前那波好了不知道有多少倍了
详情

网友:
一招致命

网友:
引用 网友K:
D极电压能到42V这么高?

自己看图啊,看看最高是不是那么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L:
ni 测的上管D级  是公共点电压啊?? 怎么波形还不对呢??

就是公共点的电压,最好加了电容还是有小纹波,不过比之前那波好了不知道有多少倍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就是公共点的电压,最好加了电容还是有小纹波,不过比之前那波好了不知道有多少倍了

公共点电压 怎么会出现文波??   你测的   电感前端 幅度 你怎么知道是那me 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白请教下楼主+VTT_CPUO这个电压出问题一般是什么现象?

时显时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公共点电压 怎么会出现文波??   你测的   电感前端 幅度 你怎么知道是那me 高?

是D极输入,不是电感前端的节点,麻烦你仔细读帖子在发问

网友L:
引用 网友L:
ni 测的上管D级  是公共点电压啊?? 怎么波形还不对呢??

你测的驱动波形  是管子控制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测的驱动波形  是管子控制级么

说了是D极,也就是那路的输入,主板的公共点,至少这边的公共点波形不对,其他几路基本无问题,请仔细读贴

网友:
有示波器看故障就是爽

网友:
高手阿,修主板挺牛逼的

网友:
学习了,支持下赚分!

网友:
会用示波器修机器就是好啊

网友:
学习了,真是精典案例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这种问题万用表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K42J这样的机器  就像V3000一样    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
用的来波波就是好

网友:
楼主的技术牛逼

网友:
兄弟来点分吧

网友:
在公共端加电容就可以解决,谢谢分享。楼主的波波看起来功能很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华硕I5的机器看电影一个小时左右断电,一直放着没修,,,也不好下手得,,,什么硬件都找了。。

你这个问题是显卡供电的管子功率不够造成的  建议在上面背一个管子绝对会好

网友:
太精华了,但是我修到一台就是换MOS管,说出来给大家借鉴借鉴

网友:
华硕k42的问题确实很多啊

网友:
真不愧是高手啊

网友:
我怎么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机器呢

网友:
思路清晰  手头有个一样的故障  修修看

网友:
秀过BIOS问题多

网友:
华硕K42的好多这个问题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pq8304的D极,不是公共点吗?公共点为何会有这样的跳变啊

网友:
为何公共点会跳变

网友:
一般都是换大电容和上管。就好了。难道直接加电容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问题是显卡供电的管子功率不够造成的  建议在上面背一个管子绝对会好

不是显卡供电,我后来装了2个上管,还是如此,原先是只要一个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