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档系统LOGO

楼主(2014-12-09):
DELL 1440进PE正常。装系统正常。但是系统装完重启要解压的时候就死机。XP。WIN7都是如此。档在系统LOGO这里。。82801IBM的南桥换过。内存。CPU 。硬盘。都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拆声卡网卡 读卡器芯片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声卡网卡 读卡器芯片试过了吗?

拆过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机器最难搞了,还是换板吧

网友:
查一下南桥外设正不正常

网友B:
裸机装系统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机装系统也不行?

换个几个系统。。祼板装都不行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C:
解压的时候硬盘与内存间大量的数据交换,只差北桥没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压的时候硬盘与内存间大量的数据交换,只差北桥没查了。

正打算弄北桥呢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后的答案~~

网友D:
挡LOGO一般先检查外设,再者就是南桥

网友E:
内存的地址线打下阻值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的地址线打下阻值试试。

内存地址这些都正常。。进PE这些都正常的

网友:
就是档在这里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挡LOGO一般先检查外设,再者就是南桥

南桥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压的时候硬盘与内存间大量的数据交换,只差北桥没查了。

北桥也干过了。。还TMD不行

网友F:
显卡驱动不装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驱动不装试过吗

集显的。。。。你没看我发的图么?

网友:
好像这板也不贵啊,  你什么都换了,这样子修起来芯片费用也高啊,不如叫客户换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