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thinkpad E520半小时准时掉电的故障

楼主(2014-12-09):
机型:thinkpad E520
故障:半小时准时掉电,掉电后待机电流正常,再开也能开

前言:之前CPU供电电路烧导致CPU也坏,修复电路+更换CPU后亮机,测试温度(51度正常)及各项功能后交付客户(未长时间测试),取走后第二天返修,说半小时准时掉电。

检修过程:
       重新拿到机器,纠结了许久,为什么半小时掉电呢??温度又不高,散热很正常的,难道修的电路和更换的CPU有问题??更换CPU依旧,用示波器测量该电路有一路无波形,但有电压,难道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供电不足??查了好久,也更换了一些元件,还是有电压无波形,照样半小时掉电,一直纠结于此,一筹莫展。

      半小时准时掉电?难不成跟BIOS有关,上论坛下了个BIOS,刷后依旧……

     至此,我已有换板的想法了,可是换板的话,对方可能就不会修了,让我好痛苦,就晾在一边了……

    昨天我进BIOS里面查看有无设置上的问题,看到在CONFIG里面有个DISPLAY,里面有三个选项: 一、thinkpad LCD;二、Analog (VGA);三、Digital on thinkpad,会不会跟这个有关呢,原来的是一选项,半小时准时掉电,我就改成三,裸机长时间测试未掉电,有希望了,当时很高兴,就装机进一步测试,可是在一个小时后又掉电了,看样子,我得选二了,VGA模拟输出,测试几个小时也未掉电了,问题解决,使用正常。

     为免再生事端,先把钱收了再说,就这样交给客户了,维修人员不容易啊,可是心里还是有个结的。

    虽然半小时准时掉电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难不成CPU供电烧了,会跟此有关??各位兄弟可以就自己的理解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期待中……

网友(2017-11-23):
最后是bios设置的问题吧,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等大神来解释一哈吧

网友:
半个小时掉电、温度也不高、 我建议你用示波器好好测一下各个电路的电感、看看波形稳定不!我觉得应该是

网友(2020-10-17):
呵呵 这个可好了啊

网友:
详细看 累积经验详细看 累积经验详细看 累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