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显卡问题,换了也不亮

楼主(2014-12-09):
接一台4720 intel 8400独显,独立的显卡版那种,来的时候不亮可以听到开机声音,就直接报价631新的价格,在芯片盒子找到一个放了两个月的631,上机后,按开关没反应,万用表二极管挡触发也不行,我就量了一下显卡0欧,我草,难怪,拿下来了芯片上也是0欧,换个631,测试是50欧,正常了。焊上去尼玛一个鸟样,开机电流一路跳变到1.2A,大小写灯也闪一下,代表是亮机了,但是不亮。看周围没有掉件,找了一个4520AMD显卡板上去也不亮,难道一模一样的显卡版也不通用吗?短路的显卡不开机会烧显卡版哪里啊,1.2V 1.8V电压正常。没有备用的显卡版了

网友:
查下显卡边上有没有掉件吧

网友:
这个机器不一定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那个显卡版不通用的  你还是找个630指上去试下  630应该都很多撒

网友:
没掉件,我已经换回638

网友:
没掉件,换个630也不行,是pm965芯片组。不行只有买个显卡版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譬如显存之类的

网友:
换跟屏线看看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不

网友:
这类没遇到过,貌似比较难搞

网友:
看看做好没,看看供电什么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 可以换了  还修个屁啊

网友:
内外都不亮,大小写灯可以切换,应该问题在显卡板上,可惜我只有4520的amd,显卡版上去电流一模一样,估计是不通用

网友:
二合一的桥吧 ?

网友:
查查板子供电没上来

网友:
我找了个ACER 4520  ADM的机器,两个显卡板可以通用的,我试过我自己的两个显卡板都能点亮,问题应该出在主板上了,但是他是用一个插卡的方式外接的显卡板。一开始631本身就短路的显卡做上去,开机的时候黄灯闪一下就再也没反应,后来量出显卡短路,现在换了3个显卡还不亮,到底是主板什么地方的问题呢

网友:
mpc67桥的问题。这个桥不好弄。很容易爆

网友:
重新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有示波器没,测下EDID CLK EDIDDAT看有波形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