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主板问题

楼主(2014-12-09):
技嘉H61M-DS2主板开机显示画面就掉电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我也有块,开机一会就关机

网友:
有没有这么巧合?昨晚才收到这个型号,开机几秒后就掉电。反复这样。刷了BOIS也不行~~他有双BOIS。你可以试试刷下

网友:
看到这个我只能选择加2桥 刷BIOS了

网友:
有没有打一下桥的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