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HD3无复位修复OK

楼主(2014-12-09):
如题,无复位,内存-CPU电压都有,北桥1.2没有。管理IC是8120A,测第一脚无电压。万用表量第一脚相连电阻阻值无穷大,且一边短路。拆下8120A,还是短路,拆掉图片上标注的那个电容OK,料板上拆个2R2电阻换上,装上8120A,开机OK。电容的位置是C333

网友:
曾经修过一台,不过是烧出来的

网友A:
北桥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那个小芯片没坏 就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B:
电阻是断路了 对吗??电容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断路了 对吗??电容也坏了??

看楼主说的这样可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断路了 对吗??电容也坏了??

是电容短路了 导致吧电阻烧断。若不拆掉电容,你换多少个电阻上去都得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