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不能用?

楼主(2014-12-09):
我有一块华硕M5A97 LER2.0的主板安装系统后USB3.0不能用,用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检测不到USB3.0系统换了也不行,求高手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
那电脑店去修吧

网友:
恩!1:看看BIOS有没有禁用    2:去华硕官网下载3.0驱动看看

网友:
检查BIOS设置

网友:
BIOS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硬件的问题了!!USB电路的问题!!!

网友:
华硕官网USB3.0驱动在这里http://www.asus.com.cn/Motherboards/M5A97_LE_R20/HelpDesk_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