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白维修米2S进水机加电短路、漏电故障

楼主(2014-12-09):
接到一台小米2s进水机,开始拆机,上电短路、或漏电。进水漏电时可以将下面两个拆,在飞线,看看是否能正常开机,如下图:

进水容易漏电的位置如图:

加电短路了将电流加到200也没有感觉发热,仔细查看板子,找了好久,终于找到故障点,把这个电容拆掉就OK了

刚出道不久,编辑的不好,望海涵。

网友:
手机确实不懂.可是懂主修好这个一直是用眼睛观察出来的故障点吗? 贴子里面分析少了一些.

网友:
发现其它论坛里,手机维修技术贴都是教给拆哪个或飞线到哪里就能修好,从来没有原理分析。

网友:
谢谢楼主,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