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 一体机开机就弹出check key 菜单对话框 一直不会消失 进系统也不消失

楼主(2014-12-09):
        联想一体机开机就弹出check key 菜单对话框  一直不会消失 进系统也不消失  手动让它消失后 还是自己弹出来  拿掉拆掉按键板故障依旧 求解决办法如可以解决此问题 定重谢!!!!

网友:
刷写程序试试

网友:
刷写程序试试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放个电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A:
这个屏的控制 键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的控制 键出问题了

字面意思我也知道 求解决办法 程序都刷一遍了

网友:
菜单键板和程序你都刷了,还是这个问题,那还真就有点奇怪了,你把亮度控制给断了,看是什么个效果?

网友(2018-04-13):
最后解决了  今天我公布答案  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B:
这个不是面板触摸按键漏电吗?怎么跟南桥扯上关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面板触摸按键漏电吗?怎么跟南桥扯上关系了。

换南桥搞定 这台机器是我亲戚家的 到现在没返修 2014年修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南桥搞定 这台机器是我亲戚家的 到现在没返修 2014年修 的

WA CHAO!你不说我还没注意是14年的贴子,四年了还被翻出来。